[求助] 请教一下大神,为什么RC_clamp可以充当电源和地之间的ESD 保护电路呢

楼主(2017-06-26):
请教一下大神,为什么RC_clamp可以充当电源和地之间的ESD 保护电路呢,原理是啥啊,很困惑这个

网友(2017-08-04):
电源地的 clamp 可以 辅助 I/O esd ,从电流走向 去分析 就明白了。

网友(2017-09-05):
因为RC-clamp具有较强的电流泄放能力。

网友A(2020-03-22):
利用的是电容的瞬态特性,在静电电压加到clamp上面的时候,由于RC时间常数(1us甚至以上)比静电电压加载时间(10ns左右)长太多,会使电容的瞬态效应非常明显,反相器输入端电压无法立刻抬高,因而使得反相器输出为1,导通ESD泄放NMOS,继而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2021-02-23):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有一个RC delay的过程,这时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压差主要降落在detector的电阻上,使得下一级的栅压超过Vt而开启,泄放电源和地之间的ESD电荷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A:
利用的是电容的瞬态特性,在静电电压加到clamp上面的时候,由于RC时间常数(1us甚至以上)比静电电压加载时 ...

RC时间常数的1us是通用的嘛?

网友B(2022-08-12):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利用的是电容的瞬态特性,在静电电压加到clamp上面的时候,由于RC时间常数(1us甚至以上)比静电电压加载时 ...

请问反相器输出为电源轨电压,那应该就是静电电压非常大吧,这样子不会击穿那个ESD管子的栅极吗?

网友:
可以看我的日志 RC—clamp又叫GCNMOS 我做了很详细的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明白

你可以看下我的日志 这种结构被称为GCNMOS 我做了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C:
请问反相器输出为电源轨电压,那应该就是静电电压非常大吧,这样子不会击穿那个ESD管子的栅极吗?
...

有同样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