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 Monte carlo Mismatch仿真问题

楼主(2017-06-26):
电路:两只NMOS管栅极接漏极连接,两管尺寸均为L=1um, W=1um,电源VDD=1V。仿真器设置:DC仿真工作点。
Montecarlo分析两只MOS管的Vth。
电路图如Fg1.
仿真结果如下Fg2,不解的是Vth之差为什么是0!不是应该两只管子的Vth都应该不同吗?求大神解答,谢谢!
PS.第一次发贴,放错位置了。。。

网友:
不说别的,自己看你的VTH差的公式

楼主:
上面这位大哥,什么时候请你吃个饭,解决一个大问题,还害我查了半天模型,Vth公式都爬出来了,付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那位同学,请你别走,什么时候请你吃个饭。。。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Vth公式都爬出来了,付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