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自动布局布线后DRC报错

楼主(2017-06-26):
请教各位大侠,encounter自动布局布线后DRC报错,打一个孔的地方报错金属面积不够(如4层metal,从metal1接到metal4时,metal2、metal3就只有一个孔的面积),要怎么处理?如果在icfb中一个个修改DRC太不现实了吧。还请大家多多赐教。

楼主:
还有些地方的metal space小于rule的要求,但是在encounter中查DRC没有报错,为什么啊?encounter里的port如何导出到icfb中可以供lvs时使用?新手跑apr,烦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教各位大侠,encounter自动布局布线后DRC报错,打一个孔的地方报错金属面积不够(如4层metal,从metal1接到metal4时,metal2、metal3就只有一个孔的面积),要怎么处理?如果在icfb中一个个修改DRC太不现实了吧。还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
encounter绕线的rule来源于tech lef
找foundary 或者 库的提供方要对应工艺的最新的tech lef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没有看到tech lef文件中哪里有限制metal area的啊?能否给个样版看看呢?

网友:
LAYER M2
        xxx
        AREA 0.027 ;
xxx

VIA VIA12_1cut_V DEFAULT
        RESISTANCE 6.7000000000 ;
        LAYER M1 ;
                RECT -0.035 -0.065 0.035 0.065 ;   (M1 RECT 面积定义)
        LAYER VIA1 ;
                RECT -0.035 -0.035 0.035 0.035 ;
        LAYER M2 ;
                RECT -0.035 -0.065 0.035 0.065 ;   (M2 RECT 面积定义)
END VIA12_1cut_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你是说出了要加AREA  0.027这个语句,还要在VIA那里也要把metal的面积改大,满足metal面积要求?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你是说除了要加
AREA  0.027这个语句,
还要在VIA那里也要把metal的面积改大,满足metal面积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用AREA  0.027 修改lef后load不进去,会报错 用MINENCLOSEDAREA  0.027好像lef可以load进去,但不改via那地方,就不会改变,还是报metal 面积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tech lef一般是foundary或者单元库提供方提供。
自己改的话参考manual 文档 doc/lefdefref/lefdefref.pdf (安装目录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目前把lef和standcell lib里的via等都改了,貌似已经没有metal area的问题了

网友(2020-09-24):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