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f 转txt

楼主(2017-06-26):
请问在windows中如何将 stdf格式 的文件转成 txt格式?

网友:
有什么 工具 吗?

网友(2019-09-17):
收费的有很多,估计都是要写好多代码转换,毕竟是二进制的

网友(2020-06-29):
有免费工具可以转成CSV格式的,可以到CSDN搜索STDF Extractor.
如果你只是需要转成ATDF的话,可以用泰瑞达的库文件stdf.dll, stdf2atdf.exe, atdf2stdf.exe (详细使用方法可以去百度一下)。
另外收费的工具也很多,Galaxy, Syntricity, NEDA STDF Analaysis tool, yieldWrex, optimalTest等等
如果你要学习自己编程解析STDF,可以参考Python的库pySTDF, .net的库LinqSTDF.

网友(2022-03-06):
其实stdf数据解析还只是第一步,国外专业的数据分析系统如Qualtera,PDF solution, 已经通过对芯片晶圆级到成品测试跨多工序进行分析及处理,已经有效的提高了产品良率和质量需求。更结合汽车电子PAT等要求,实现实时在线的品质控制。目前国内如websemi,TDA 等系统级产品也再迎头赶上。

网友:
以下几种方法:
1. 脚本转换。python, perl都可以,原理是将二进制转成十进制,前提是你要熟悉stdf格式以及脚本语法
2. 通过一些单机版的分析软件,例如STDF Extractor,NEDA等,有免费,也可以破解
3.专业的YMS系统,有国产,也有国外的,收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