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reate_generate_clock

楼主(2017-06-26):
在用DC做时序检查时,发现利用create_generate_clock生成的时钟并没有继承源钟的latency啊,但是之前的资料说的generate clock会继承源钟的latency的?难道现在的DC改动了?还是约束的有问题?求助各路大神啊

网友:
generate clk的master clk怎么定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C里面不是ideal network吗?report_clock只要显示master clock是正确的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ster_clk就是源时钟,而且源时钟是定义了latenc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是可以定义latency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clock_latency 有两种, 一个是network delay。一个是source latency ,得加 -source。否则得看你的clk结构(你应该没有CTS),感觉上像clock path上master clk被一些cell(比如一些特殊的gate cell)挡住没法穿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在DC里面试了一下,set propagate之后就能看到master clock上面的source latency了
     dc_shell>set_clock_latency 1.1 -source  [get_clocks mclk]

     dc_shell>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_propagate_clock在DC里一般不用吧,应该是lay out之后再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想问的是create_generate_clock之后,生成时钟并没有继承master_clock的network_latency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能穿过,明天试试不经过ICG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ICG应该是可以穿过去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像你回复我上个条目说的那样, set_propagate_clock 在post layout才用。那么在ideal network阶段,如果你想要模拟network latency,那只能一段段的标上。我试了下,如果自己标了network latency, 又设了propagate, 标了的值就无效了。两者互斥,很合理。     毕竟你已经设了 不允许propagate.
    By default, the tool assumes ideal clocking, which means clocks have a specified network latency (from the set_clock_latency command) or zero network latency by default. Propagated clock network latency (from the set_propagated_clock command) is normally used after layout and final clock tree generation.
     Specifying the ideal clock network latency provides an estimate of the clock tree delay for before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下ICG在任何tech process下都是能被时钟穿过的。感觉有点像时钟树在前仿和后仿中,工具如何解释的问题。
一般后仿直接就propagate了,延迟参数直接从后端过来。前仿真往往都是ideal的,除非强行force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