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中,这样计算放大器的输出是否正确?

楼主(2017-06-26):
各位,我最近搞一个开关电容电路,不过不太顺利。请求大家帮我看一下,对于放大器的输出,我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电路图如下所示,谢谢啦!!

网友:
你出的问题是不是电压一直在累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电荷积累是啥意思?

网友:
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啊。你没有把你的问题说得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正确,楼主没有考虑(volast-vcm)C.
正确的如下:(vp-vcm)2c+(volast-vcm)c=(vo-vcm)6c
                  vo=(volast/6)+(vp/3)+(v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