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电阻数目变多了

楼主(2017-06-27):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PEX提取寄生参数时,提出来的电阻数目变多了的情况? 版图里面只有一个49.9K的电阻,但是在提取出来寄生参数里面变成了6个49.9K电阻了,请问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电阻Dummy的问题?不胜感谢啊!!

网友:
我把电路与版图放在一个Library-cell-view里面再用这个电路导出网表跑PEX

网友:
是生成calibreview吗?需要设定segments=1,不然segments会保留原来的,支数keep layout的,total的电阻就变成了segments那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