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中path的width 属性 能不能放到Pcell的parameter中去??

楼主(2017-06-27):
如题 在做Pcell时候想到的 ,能不能在pcell中设置一种宽度可调的path??

网友:
path 不是本身就有width的属性吗
没做过pcell  不知道具体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 Pcell中可以有一个自由调整长度宽度的Path线

网友:
比如一个Nmos管,想调节源漏的宽度对么。可以设置一列CONT的个数来调节把,没试过。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不过要自己写代码来实现。或者用那个pcell工具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单独把这条金属线设置一个参数来调节宽长 就跟设置宽长道理一样不过会多有个步骤就是用stretch-qualify  选中你要变化的金属线 绑定在一起就可以了 不会影响到其它地方

网友:
pcell里面好像不能用Path线  好像涨缩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就在于是path线,如果是rectangle就没什么难度,但是我是希望这个Pcell flatten以后还是path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以后调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出于方便考虑!不好实现我试过没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path线是中心涨的 PCLL涨缩放方向就不一定了!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1-08-19):
这个在用了stretch x y设置宽长之后,还需要用到parameterized shapes来定义,在width直接填写x设置的参数。同时请问,怎么复制path ,repeath没有办法实现复制,是不是这个只能用skill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