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 + redhawk flow def问题

楼主(2017-06-27):
我用icc 写出的def 给redhaw 用,def里的via 和 redhawk 用nxtgrd转的tech file via定义不一致,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比如,def 里 via name 叫 VIA1 , VIA5F ,
但是我rhtech 转出的tech file里 via只有 V1 V2 V3 ...

这个怎么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需要个map文件?我也好奇。

网友A:
1) 改rh tech
2) 重新产生rh tech,指定map文件(以下flow是ircx转tech,貌似nxtgrd也类似)
ircx2tech@15.2.8 \
-i RC_IRCX_CLN28HPC_1P10M+UT-ALRDL_5X2Y2R_typical.ircx \
-o RC_IRCX_CLN28HPC_1P10M+UT-ALRDL_5X2Y2R_typical.tech \
-m layer.map \
-v typ

cat layer.map
M1 metal1
VIA1 via1
M2 metal2
VIA2 via2
M3 metal3
VIA3 via3
M4 metal4
VIA4 via4
M5 metal5
VIA5 via5
M6 metal6
VIA6 via6
M7 metal7
VIA7 via7
M8 metal8
VIA8 via8
M9 metal9
VIA9 via9
M10 metal10
RV via10
AP metal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待会我试试。
另外请教下,软件里有自动生成 power switch configure 文件的环境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若是low power design,需要指定switch apl 库
SWITCH_MODEL_FILE  {
apl/sc9mcpp140_cln28hpc_pmk_hvt_c35_tt_ctypical_max_0p90v_85c_ps.out
}

apl文件arm一般可以直接提供,不然需要自己用rh调用spice K出来!
可自行参考rh manual

网友B(2018-07-03):
需要map文件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1) 改rh tech
2) 重新产生rh tech,指定map文件(以下flow是ircx转tech,貌似nxtgrd也类似)
ircx2tech@15.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map文件

请问map文件怎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