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M电容需要考虑电压系数吗?

楼主(2017-06-27):
这篇ADI的论文中讲到MIM 电容要考虑电压系数。
“At the target INL, the MIM capacitor second order voltage
coefficients  contribut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rror,  so  the
conversion results are digitally linearized to correct for known
non-linearity  in  the  capacitors. ”

对于16比特精度的SAR ADC来说,MOM电容要考虑电压系数吗?

网友:
MOM电压系数一般比较小,不像PIP和MIP。至于16bit是否能做到,如果有model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电容电压系数,看是否满足要求。当然你的采样电压越高,影响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电容得 device match 能力可以达到 16bit 吗 ??
有没有知道?
一般 R2r 以前说是只能到 8~10bit    0.5UM 5v ,
电容D/A 可以到 12bit .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B:
电容得 device match 能力可以达到 16bit 吗 ??
有没有知道?
一般 R2r 以前说是只能到 8~10bit    ...

device match 無法讓ADC 達到16bit
可以參考foundry mismatch data 得到平均mismatch %
就算有少數可以得到很好的數值結果,但量產會有問題

网友(2024-08-29):
请问什么是MIM电容的电压系数,是指电容会随着电压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