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指导下我 让我成功驱动这块芯片 在输出端打出时钟信号

楼主(2017-06-27):
(无正文)

网友:
打不出来,你放弃吧。什么信息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在前一个帖子里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上传时钟管理芯片LMK03000的配置时序图,chipscope仿真图与在modelsim中的仿真图

lmk配置时序图

lmk配置时序图

chipscope中仿真图

chipscope中仿真图

modelsim中仿真图

modelsim中仿真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6:54:22 08/18/2016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LMK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LMK(
    output sync,     //Device control

output goe,

input lmk_ld,

output clk_wire,   //Register control

output reg data_wire,

output reg le_wire,

input clk_4,

input rst1

    );

assign clk_wire = clk_4;

parameter  IDLE    =  5'b0_0001,
           SET_DATA = 5'b0_0010,

  SEND_DATA= 5'b0_0100,

  END_DATA = 5'b0_1000;
reg  [4:0]  state;

// Register Bit Value

localparam  RESET_BIT    =  1'b1;
localparam  CLKOUT0_MUX  =  2'h1; //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0_EN   =  1'b0;//disabled
localparam  CLKOUT0_DIV  =  8'h10; //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8
localparam  CLKOUT0_DLY  =  4'h0; //默认值0,无延迟,,,,, dly time
//R0 Bit

localparam  CLKOUT1_MUX  =  2'h1;//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 ADC Clock
localparam  CLKOUT1_EN   =  1'b1;//enabled
localparam  CLKOUT1_DIV  =  8'h10;// 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8
localparam  CLKOUT1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1 Bit

localparam  CLKOUT2_MUX  =  2'h1;//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2_EN   =  1'b0;//disabled,备用
localparam  CLKOUT2_DIV  =  8'h20;//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10
localparam  CLKOUT2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2 Bit

localparam  CLKOUT3_MUX  =  2'h1;//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3_EN   =  1'b0;//disabled,备用
localparam  CLKOUT3_DIV  =  8'h20;//默认值,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20
localparam  CLKOUT3_DLY  =  4'h0;//延时150ps,divided mode下有效
//R3 Bit

localparam  CLKOUT4_MUX  =  2'h1;//默认,bypassed mode,无延时
localparam  CLKOUT4_EN   =  1'b0;//disabled
localparam  CLKOUT4_DIV  =  8'h20;//默认值,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10
localparam  CLKOUT4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4 Bit

localparam  CLKOUT5_MUX  =  2'h1;//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5_EN   =  1'b0;//disabled
localparam  CLKOUT5_DIV  =  8'h5;//默认值,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2
localparam  CLKOUT5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5 Bit

localparam  CLKOUT6_MUX  =  2'h1;//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6_EN   =  1'b0;//disabled
localparam  CLKOUT6_DIV  =  8'h5;//默认值,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4
localparam  CLKOUT6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6 Bit

localparam  CLKOUT7_MUX  =  2'h0;// divided mode,相对于bypass模式增加了100ps的延时
localparam  CLKOUT7_EN   =  1'b0;//disabled
localparam  CLKOUT7_DIV  =  8'h5;//默认值,clock output divider value is 6
localparam  CLKOUT7_DLY  =  4'h0;//默认值0,无延迟
//R7 Bit

localparam  VBOOST       =  1'b0;//不编程时默认值为0,enabled时,所有输出时钟的输出电压增加,噪声也增加
//R9 Bit

localparam  DIV4         =  1'b1;//以防相位检测器频率高于20MHz,若高于除以4
//R11 Bit

localparam  OSCIN_FREQ   =  8'd100;//输入100MHz频率
localparam  VCO_R4_LF    =  3'h0;//默认,R4的值
localparam  VCO_R3_LF    =  3'h0;//默认,R3的值
localparam  VCO_C3_C4_LF =  4'h0;//默认,c3,c4的值
//R13 Bit

localparam  EN_FOUT      =  1'b0;//默认,Fout引脚没有被使能
localparam  EN_CLKOUT_GB =  1'b1;//默认
localparam  POWERDOWN    =  1'h0;//默认
localparam  PLL_MUX      =  4'd0;//LD引脚的输出模式为push—pull,功能是数字锁定检测
localparam  PLL_R        = 12'd100;//默认为10,PLL R Divider value is 2
//R14 Bit

localparam  PLL_CP_GAIN  =  2'h0;//默认
localparam  VCO_DIV      =  4'd2;//默认为2,VCO Divider value is 3
localparam  PLL_N        = 18'd750;//PLL N Divider value is 750,默认为760
//R15 Bit

//   Fvoc=OSCIN_FREQ*PLL_N*VCO_DIV/PLL_R; 1500MHz
//

// Registers Configuration Value
parameter VAL_REG0  = {RESET_BIT, 12'h0, CLKOUT0_MUX, CLKOUT0_EN, CLKOUT0_DIV, CLKOUT0_DLY, 4'h0};//R0
parameter VAL_REG1  = {13'h0, CLKOUT1_MUX, CLKOUT1_EN, CLKOUT1_DIV, CLKOUT1_DLY, 4'h1};           //R1
parameter VAL_REG2  = {13'h0, CLKOUT2_MUX, CLKOUT2_EN, CLKOUT2_DIV, CLKOUT2_DLY, 4'h2};           //R2
parameter VAL_REG3  = {13'h0, CLKOUT3_MUX, CLKOUT3_EN, CLKOUT3_DIV, CLKOUT3_DLY, 4'h3};           //R3
parameter VAL_REG4  = {13'h0, CLKOUT4_MUX, CLKOUT4_EN, CLKOUT4_DIV, CLKOUT4_DLY, 4'h4};           //R4
parameter VAL_REG5  = {13'h0, CLKOUT5_MUX, CLKOUT5_EN, CLKOUT5_DIV, CLKOUT5_DLY, 4'h5};           //R5
parameter VAL_REG6  = {13'h0, CLKOUT6_MUX, CLKOUT6_EN, CLKOUT6_DIV, CLKOUT6_DLY, 4'h6};           //R6
parameter VAL_REG7  = {13'h0, CLKOUT7_MUX, CLKOUT7_EN, CLKOUT7_DIV, CLKOUT7_DLY, 4'h7};           //R7
parameter VAL_REG8  =  32'b0001_0000_0000_0000_0000_1001_0000_1000;                               //R8
parameter VAL_REG9  = {15'h5001, VBOOST, 16'h2a09};                                               //R9
parameter VAL_REG11 = {16'h82, DIV4, 15'hb};                                                      //R11
parameter VAL_REG13 = {10'ha, OSCIN_FREQ, VCO_R4_LF, VCO_R3_LF, VCO_C3_C4_LF, 4'hd};              //R13
parameter VAL_REG14 = {3'h0, EN_FOUT, EN_CLKOUT_GB, POWERDOWN, 2'h0, PLL_MUX, PLL_R, 8'he};       //R14
parameter VAL_REG15 = {PLL_CP_GAIN, VCO_DIV, PLL_N, 8'hf};                                        //R15

assign  sync = ~rst1;    //同步引脚低电平有效,直接连至复位
assign  goe  = lmk_ld;   //根据数据手册,两个引脚通常连在一起

reg [31:0] data = 32'h0;
reg [3:0]  cnt1 = 4'h0;     //寄存器计数
reg [4:0]  cnt2 = 5'h0;     //数据传输位数计数

//always @(negedge clk_4)  //20170607_1727
always @(posedge clk_4 or negedge rst1)
begin
  if (!rst1)  begin           //将rst1改为!rst1  20170607_1728
      state          <= IDLE;

le_wire        <= 1'b1;

data_wire      <= 1'b0;

cnt1           <= 4'h0;

   cnt2           <= 5'h0;

data           <= 32'h0;

        end
  else  begin
(* FULL_CASE *)   case(state)

     IDLE:  begin

      le_wire    <= 1'b1;

data_wire  <= 1'b0;

cnt1       <= 4'h0;

   cnt2       <= 5'h0;

data       <= 32'h0;

   state      <= SET_DATA ;

      end
        SET_DATA : begin

le_wire  <= 1'b0;

    cnt2     <= 5'h0;

if (cnt1 == 4'h0)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0; // Reset Chip

                 end

else if (cnt1 == 4'h1)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1'b0, VAL_REG0[30:0]}; // REG0

              end

else if (cnt1 == 4'h2)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1; // REG1

              end
          else if (cnt1 == 4'h3)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2; // REG2

             end

   else if (cnt1 == 4'h4)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3 ; // REG3

             end
           else if (cnt1 == 4'h5)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4 ; // REG4

             end
            else if (cnt1 == 4'h6)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5; // REG5

             end

else if (cnt1 == 4'h7)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6 ; // REG6

             end

else if (cnt1 == 4'h8)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7 ; // REG7

             end

else if (cnt1 == 4'h9)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8 ; // REG8

             end

else if (cnt1 == 4'ha)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9 ; // REG9

             end

else if (cnt1 == 4'hb)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11; // REG11

             end

else if (cnt1 == 4'hc)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13; // REG13

             end

else if (cnt1 == 4'hd)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14; // REG14

             end

else if (cnt1 == 4'he)  begin

      cnt1 <= cnt1 + 1'b1;  state <= SEND_DATA ;

data <= VAL_REG15; // REG15

                  end

else   begin

  state         <= END_DATA;

end

         end

SEND_DATA:  begin

      le_wire    <= 1'b0;

data_wire  <= data[31];

data <= {data[30:0], 1'b0};

cnt2  <= cnt2 + 1'b1;

if (&cnt2) begin

  state  <= SET_DATA;

  cnt2 <= 5'h0;

  le_wire <= 1'b1;    //20170607_1722

end

else  begin

  state  <= SEND_DATA;

                   end

                  end
       END_DATA:  begin
            //le_wire   <= 1'b1;   // 20170607_1722

le_wire <= 1'b0;
            data_wire  <= 1'b0;

state <= IDLE;   //20170607_1722
                 end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这里贴上配置这块芯片的代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为lmk03000的datasheet,现在情况属于我用现在的代码烧录进去后,在相应的clk—out端口并不能得到输出,但是对比时序图和modelsim的仿真图以及chipscope抓取的图,又找不到问题所在,所以希望大神指点一番。spartan6与lmk03000之间的配置的三条线上用示波器打了是有对应的数据和图像的。但在lmk芯片输出差分时钟端口,只能打到有规律性的杂波,看不到真正的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上传代码,在代码审核后会有的,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那个帖子。急急急啊 大神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不一定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先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比如电源啊、时钟啊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铁,你指的是对于LMK03000芯片的供电以及外部的时钟晶振等问题哇,确认了晶振是没有问题的。50MHz和100MHz均在示波器里面打出来了。

网友:
你看看输出时钟的频率,数据和时钟之间的保持时间是否符合芯片要求,不能只看输出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老铁 你的意思就是根据datasheet里面给的LMK03000的时序图里面的时间要求,对比我的仿真图里面看实际的对应的时间要求是否满足条件吧,我现在去看一看,马上给你答复。

网友:
DatauWire和CLKuWire是同时变化的,不满足LMK03000的setup & hold

网友:
1:将CLK方向输出给LMK
or
2:输出一个freq/2的clk给LM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铁能不能说详细点呢,我知道之前出的问题在哪里了,就是说我的clkwire上面的时钟和datawire上面的数据均由clk来产生,而且是clkwire上升沿产生数据,所以setup与hold时间没法保持,我后来改成了下降沿产生数据,这样错开了半个周期,然后我给的10MHz的时钟,这样周期就是100ns,这样可以满足datasheet中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我稍后把在modelsim中的仿真图贴上来。即使是这样的话,在LMK03000端口还是得不到正确的输出,又懵逼了。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这样请教问题更方便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知道了建立和保持时间并没有满足,因为我是根据clkwire的上升沿打拍子同时产生了数据,所以现在我采用了clkwire下降沿打拍子,这样错开了半个周期,然后采用了10MHz的时钟,由50MHz产生的,这样我觉得满足了datasheet里面的建立和保持时间,稍后把modelsim中的时序仿真图贴上来。由于是第一次写,所以对时序图这块,理解很不到位,还望讲解详细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时序配置图整体

时序配置图整体

时序配置图单个

时序配置图单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面附上的时序仿真图的clk—4的频率是10MHz,即周期为100ns。对比datasheet中要求的时间上传这些图的截图

网友:
你的意图是FPGA通过SPI接口控制寄存器来控制时钟芯片LMK03000产生相应的时钟吧

网友:
建立时间为25ns,这芯片有点吊哦,满足吗?时钟用的是多少赫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哈 老铁,就是通过类似SPI的配置线来实现FPGA对LMK03000的寄存器配置,并在输出端口得到想要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F:

fpga外部时钟为50Mhz,用到这里的是clk-4为10Mhz的时钟,我也是基于这个写的tb,然后modelsim里面的 clk-4就是10MHz,周期为100ns

网友:
时序可能满足了
可能
1:slew 不够
2:实测波形不好
3:复位信号
4:电源电压
5:其他疏忽,数据送错了。。。。。

楼主:
回复 22# a64thlon 老铁,第一点 我不太明白。
然后关于第二点,你说的实测波形,基本上就是全部是杂散,曾经在某一次测试代码的情况下打出过正确的时钟,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输出。
第三点,我这里的复位信号用的是ise中的ip核clk-gen里面自带的复位信号作为这里的复位信号,你看看会有问题吗,因为硬件上并没有相应的上电复位的模块。
第四点,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我是不是用万用表测试关于此芯片关键供电的电压值,就能判断是否是电源电压的问题了哇。
第五点,我在modelsim中验证过了我输入15个寄存器的值,第一个为复位,后面依次为寄存器的值,按照时序图所读出来的输入的值和我代码中是一致的,而且检查了代码对比datasheet的默认值,以及配置时钟寄存器的值的规范,这一点应该没问题。

楼主:
求助啊 各位老铁大神 求助 求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楼主可以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硬件电路上,如果认为FPGA侧的时序电路测试没问题的话。
 比如他要求晶振输入AC耦合,bias pin电容接地等等。

网友:
看了下手册,一些问题:
1)LD管脚检测PLL锁定了吗?
2)GOE管脚接到FPGA了吗,还是悬空处理。如果接到了FPGA怎么处理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铁细心的回答,我现在再去看看你说的几个问题,是啊,它这个芯片有差分输入时钟来做基准时钟,好运用在后面的分频上面,如果差分时钟不稳定也可能会造成芯片这边没有任何输出。我关注下GOE和LD引脚,之前想到和时序配置没有关系,所以并没有重点关注。

网友:
如果在ChipScope里能看到,但实际电路没有输出,那应该跟硬件有关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铁,可能是没有描述现在的情况,之前没说清楚,关于之前chipscope与modelsim里面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监控的是FPGA与LMK03000之间的三条配置线,所以并没有而且没法从chipscope中单独检测LMK03000输出端口的时钟信号。现在的问题是,配置时序的程序,应该是满足了datasheet里面的时序图的建立保持时间以及其他最小时间的要求,也检查了外部的晶振,50MHz没有问题,100MHz的差分时钟对的峰值并不完全对称,单独测晶振差分信号很对称,现在就在想是不是由于100MHz差分时钟的差分性的不好,导致的时钟管理芯片即使配置寄存器正确的情况下,依然在输出端得不到正确的时钟,亦或是根本得不到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铁刚刚回复你的可能需要你用鼠标全部匡住才能看到英文字母和数字,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今天又看了下datasheet,基于老铁今天提出的问题,做了如下的测试。其中GOE这个管脚我是接在了SPartan6的P4管脚上,然后LD也在ucf文件中将其接在了一个P5管脚,今天只有当我在程序中将二者连在一起的时候,并且在寄存器14中的PLL-MUX配置里面配置成1’d3,即数字检测所存常态为高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接打LMK的管脚GOE与LD才均为3.3v的样子,如若不连在一起,平时的情况就算设置管脚p4为2.5v或者3.3v其值依旧为0v,相应的改变程序之后,ld管脚上的电平会做一些变化,但不大。之前在网上找到一个截图里面对这款时钟管理芯片有个说明,就是如何判断是否成功的配置了寄存器的值了呢,就是通过改变pll-mux将其配置为推挽的逻辑高和逻辑低,用万用表打LD的相应的电平,看是否改变,如果随着程序有相应的改变,即成功配置了寄存器。所以现在又很迷茫,今天也检查了datasheet推荐的比如一些管脚的外围电路的电容电阻,阻值容值大小均没有问题。唯独感觉100MHz的晶振输入的差分时钟,的峰值有点略微的不对称。供电那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单独将晶振拆下来直接供电测试,晶振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下手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输出的10m时钟加一个相位偏移 ,试着改变这个偏移,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1)请参考手册的6.6节
                     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输出是disabled。要想enable需要配置 CLKoutX_EN 和GOE。
      2)请参考手册6.8节:
                     根据你观测的到输出是白噪声的情况看,貌似你成功配置了CLKoutX_EN 和 EN_CLKout_Global,只是GOE被设置为0了。
                     所以clkout 输出是低电平。

      我认为接下来要做两件事情:
              a.将CLKoutX_EN 或
EN_CLKout_Global配置为0, 这样无论
GOE电平如何,你都会把clkout off掉,去测试输出是1.5V(LVDS);1V(LVPECL)。
                如果你测试成功了,那证明你的对寄存器配置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得到对应的电平,证明你的寄存器配置有可能还有问题。
              b.在寄存器配置完成后,拉高GOE,这个信号拉高后,在加上你成功配置寄存器,才能正确使能clkout.
                如果你发现无法老高GOE,那么问题恰恰在这,集中力量在这找原因。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参考手册的6.8节,只将clkout设置为off,测试相应管脚是否为对应电平。

GOE为什么不能 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ok 我明天再尝试下做下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铁,明天我再按照这种方式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很感谢你的建议,我今天对板子做了这样的测试。首先我将全局输出使能配置成0,即低电平状态,然后根据电路原理图,对相应的clkout端口关联的电阻进行测试,得出如下结果:    LVDS:包括了clkout0(R29,R30);clkout1(R31,R32);clkout2(R35,R36);clkout3(R40,R41)
    LVPECL:包括了clkout4(R33,R34,R37,R38)
    a.在寄存器中将全局时钟输出使能信号拉低后,测试的以上这几个点的值如下所示:
LVDS:
                 R29:0.537v ;R30:0.537v
                 R31:0.547v ;R32:0.547v
                 R35:0.551v ;R36:0.551v
                 R40:1.146v ;R41:1.146v
LVPECL:
                 R33=R34=R37=R38=1.942v
   b.在寄存器中将全局时钟输出使能信号拉高后,然后将clkout0到clkout4的输出使能配置为1,测试结果如下:
LVDS:
                 R29:1.5v ;    R30:1.0v
                 R31:1.532v ;R32:0.967v
                 R35: 1.6v ;      R36: 1.0v
                 R40: 2.345v ;  R41: 1.5v
LVPECL:
                 R33=R34=1.942v
                 R37=R38=2.347v
电阻对分别对应同一差分时钟的两个管脚,然后在第二种情况下,分别将clkout0到clkout4中任意通过寄存器配置为高或者低,即开或者关任意时钟输出通道,关了的通道所测的值就和a情况一样,开了的通道所测的值和b情况一样。这样看来是不是可以说我是成功配置了寄存器了呢,至少使能开关在输出端口打出的电平值有规律的受控。看关通道的电平值和datasheet中给的值并不相符。老铁,看了这个测试有什么指导楠?是芯片坏了?还是外围电路的相关电容电阻,还是配置的时序代码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而且做这个实验的同时,都是将goe链接在ld上,通过配置pll-mux为1’d3来选择到数字检测所存模式,用万用表打得ld与goe端口均为3.3v。这一点貌似在datasheet里面也有提到,不知道这种拉高方式是否正确,老铁可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这里附上LMK相关的电路原理图和刚才回复中提到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感觉寄存器的配置应该是成功了,尽管你测的管脚的电平不正确,原因是什么我不清楚。

我又看了下你的配置代码,看你配置了R0的reset.
一般情况下,配置为reset后,各个寄存器有一个时间去重新设置为默认值,在这个期间,你是不能对其他寄存器进行配置的。
也就是说,如果配置reset的话,需要在代码里面加一个延时。

为了简化调试的步骤,
在这里,我的想法是:
   1.上电后,尽可能不要对寄存器做配置,使用默认值,减少出错的概率。
    2. 只配置 CLKoutX_EN bit /EN_CLKout_Global/GOE ,在寄存器默认值状态下,使能clkout。
   3. 检测LD 和GOE管脚。

在这种情况下,LD如果锁定了,证明PLL正常工作。 再加上clkout输出使能了,理论上你是能够得到一个时钟输出的,先不要管时钟频率
是否正确。

还有信号电平的测试尽可能使用示波器测试,这样准确一些。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原理图,感觉可以把GOE直接拉高,这样的话,只用配置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使能输出。
      电阻R54通过电阻上拉,置为高,断开R51.
另外LD为高的情况下,fout可以送到频谱仪,你看是否右输出。然后使能clkout,再检测是否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GOE那块硬件那里拉高理解了,没有问题;那关于LD那个引脚的处理到底和PLL是什么关系,能不能麻烦老铁说的详细一点,我看datasheet它是说在寄存器里面把PLL-mux配置了相应的值,就可以选择LD这个引脚是不是处于数字检测所存的状态。如果将PLL-mux选择disabled即default值,之前程序里面是有assign goe = ld,即将这两个管脚连在一起了,如果选择default状态,goe电平为0,如果选择配置成3,即digital detect always active那个模式,goe和ld均为3.3v。之前是通过这个方式拉高的goe。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现在的话,我直接硬件拉高goe,那ld和goe还需要连在一块吗,ld那个管脚做什么处理呢?这一点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我先消化下老铁之前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铁,你之前讲的对于GOE的硬件上拉,我理解了。但是对于LD这个管脚应该做什么处理呢,它的锁定和PLL的正常工作的关系,能不能再细说下呢。这里我补充说明下情况,之前我上拉GOE,是程序中有assign goe = ld,这两个管脚是连在一起的,我在通过对寄存器13里面的pll-mux的值进行配置,第一次的时候选择了default状态的默认值,即配置为1’d0,选择disabled。这个时候goe的电平为0v,而ld有电平,不过也是0点几v。然后当我选择了将其配置为1’d3的时候,即选择digital detected always active那个配置模式,此时goe与ld管脚均为3.3v。即被拉高。之前我所说的goe拉高方式用的是这个方式。现在我试着理解下关于reset那个配置的问题,然后消化下老铁之前给我讲的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确实需要先配置PLL_MUX,然后才能在PLL锁定的情况下,观测到LD的拉高。
PLL的工作原理是VCO 的输出的时钟(fvco),分频(fvco/N)反馈回来和参考时钟(Fref)进行相位比较,然后通过charge pump 控制VCO调整VCO的输出。
当fvco/N 和 Fref之间的相位稳定之后,整个VCO的输出也就稳定了,我们就认为PLL进入了锁定状态。
具体的原理你可以找本PLL的书看看。

按照一般的思路,如果你的参考输入Fref是好的,且LD锁定了,理论上Fout一定是能观测到的。
接下来就是clkout 使能和配置的问题了,我认为你的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个部分。
但是具体是哪我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铁,才看到你的回复,周末有点事情。也就是说,假设我的输入差分时钟100MHz没问题,而之前的操作可以看出是成功的通过PLL-mux的配置,拉高了LD,然后通过LD与GOE相连,拉高了GOE(当然,这里改为硬件上的直接上拉,软件里面二者还有连在一起的必要吗?可以分别做尝试)。然后我这里有个想法,既然GOE使能,PLL-mux均为后面的寄存器里面所要配置的参数,这里通过改变程序,测试电压,明显可以看出是对寄存器配置成功了,那么后面的寄存器均配置成功的话,是否存在前面几个关于时钟的寄存器配置不成功的情况?是否就是你之前提到的关于reset的问题,导致前面几个寄存器的配置并不成功。这样的解决方案我这里想到的就是如你所说,在配置完reset之后,加上一个延时操作,再继续配置reg0,reg1,reg2等等。要么就是将配置复位这个动作去掉,直接从reg0开始。(这一点我再看下datasheet,来落实这个问题)。同时,之前对于100MHz的差分时钟晶振的测试,独立离开板子的测试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测试环境比较恶劣,示波器最大就能100Mhz,然后没有频谱仪)但是重新安装到板子的时候,差分时钟峰值变小,回落,这是阻容效应吧。但是总通过示波器看到差分时钟的峰值并不完全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对于PLL的讲解,大致理解了工作模式。所以的话,这里我们要用到pll,必须采用之前的那个操作,datasheet也说了。配置为3,然后将其与ld相连。这样goe始终为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铁,你看下这个最后一句话。有没有可能是我的LD与GOE连在一块,然后xxx合成器没有锁定,然后就直接把所有的输出默认为0了。但是不理解是什么合成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应的英文datasheet相当于是这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句话的意思是,GOE管脚内部有上拉电阻,如果没有外部端接的话,时钟输出由CLKoutX_EN和EN_CLKout_Global决定。 将LD连接到GOE后,通过配置PLL_MUX 寄存器,如果PLL(也叫频综,频率合成器)锁定的话,LD拉高,使能global输出,如果PLL没有锁定,LD为低,就将GOE拉低,disable global 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解 正解,也就是说实际上ld是成功的锁定了的,配置成功了的。老铁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后面好方便的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