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与flash的区别

楼主(2017-06-27):
       最近自己实现了部分动态可重构,是将部分比特流文件保存在flash中。

      而另一篇文献中则是将部分比特流数据保存在了flash中。

      请问这两者在读取时,哪种方式的速度可能更快一些

网友:
是将部分比特流文件保存在flash中。
      而另一篇文献中则是将部分比特流数据保存在了flash中。 ???????怎么都是flash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另一个是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就这两种器件而言,哪种读取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
ddr快,都能用作内存,速度肯定是很快的。
但两种器件应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啊,没啥好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配置的速度考虑,该比还是要比啊

楼主:
我自己工程里控制flash的是I_emc这个IP核,用的是axi的接口。

     有没有同学能给出理论上的速度比较,或者提供一些数据之类的资料。

楼主:
还有,怎样将部分比特流的数据写入ddr呢?
因为我自己是用mcs文件来配置的flash;
感觉如果用ddr来存储部分比特流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做配置用,这两个的应用场景不一样。ddr是sram,掉电数据会消失的,如果做配置用,那一定有一个配置数据加载到这里面的一个过程;
flash是非易失的,掉电后数据还在,可以直接读取配置就好了。

所以如果是前者,这个加载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有道理。   论文里估计加电后就读到ddr里,然后一直不断电,之后就从ddr里一直读了。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它是用哪种方法把bit的数据读到ddr里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 ALTERA 的 NIOSII BSP 中,可以設定開機時的動作:

開機時所有文件由 FLASH 或是 EPCS 載到 RAM中,就是執行 bootloader,只是已經由系統幫你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
   虽然我用的vivado的平台;   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即使配置文件存储在flash里,也存在一个由flash到ram的过程;
   也即是不论是哪种形式的配置文件,都会由系统来处理而不需要自己进行写入ddr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是如此。因為廠商已經把系統簡化,幫你做了這個流程,開發人員只要把可執行的軟硬體設計好,放到 FLASH 中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多谢多谢,以后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