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想求助一个关于TCAD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7-06-27):
大三狗一枚 应学校要求学习TCAD软件,学校给的2012版本win10没法安装,自己在网上下载了2014版本 按照要求按照但是过程中出现了  hardlock.sys file processing error  这个错误,之后替换文件 都没有问题 但是进入程序以后发现少了很多选项 如图 无法使用 求各位技术员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或者提供win10可支持版本 感恩

网友:
安装没有问题啊

还有 hardlock.sys file processing error 这个错误你是怎么搞定的?我之前装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错误,不过不影响程序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了一个WIN7的虚拟器 然后在虚拟器里面安装就解决的ERROR的问题 但是COMMANDS里面选项只有3个 但是老师的教材里面有很多选项啊 请问是我没装好 还是设置的问题 各位大佬commands里面有多少选项

网友:
win10兼容各版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的license要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