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仿真D触发器出现误跳变

楼主(2017-06-27):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牛,在用xa仿真一个计数器时,如果sim level设置在5以下会出现计数错误,越低越多,具体就是某个D触发器会在不该跳变时跳变,无规律,sim level调到6就好了,但是这样仿真速度慢很多了。刚开始使用XA不熟悉,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2-12-05):
仿真D触发器,hspice和XA都试了,XA仿真一个电平翻转异常,但是设置runlvl=6,仍然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