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brary setup time的问题

楼主(2017-06-27):
关于PT timing path中的library setup time的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PT setup time check,capture path中有 library setup time 为 -1.33,请问,
(1) 这个-1.33 为谁的值?
(2)如果是capture DFF的值,那他是DFF/CK pin的值?还是DFF/CK pin 到 DFF/D pin 的 delay 值?
(3)这个值是在library中查表得到的,那查表的两个变量分别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
setup 由 related_pin_transition 和 constraintd_pin_transition决定吧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这个library setup time 是dff ck pin 到d pin的值吗?

网友:
顶一下,表示也想搞清楚答案。

网友:
这个1.33 是ffd这个触发器D端在是时钟沿到来之前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
这个值在library里面有变量, 你搜索触发器的setup 的时候, 上面有index_1 and index_2的变量, 也就是related_pin_transition 和 constraintd_pin_transition,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麻烦您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这个"d端在时钟沿到来之前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这句话,感觉好难理解...
1.按照您的意思,PT setup time check 如果不算这个library setup time , slack 值应该大于1.33,也就是数据需要在1.33ns之前到来并保持稳定,才能正常实现功能。对吗?
2. 您说的relate transition 和constrained transition 在这里是分别指ck pin和d p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