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嵌入式片内flash加速问题

楼主(2017-06-27):
最近项目需要,对嵌入式片上flash加速问题进行了研究。

方案1:高速缓存
方案2:指令预取分支缓存
方案3:方案1与方案2可切换

网友:
我也想在电路中用上MCU呢。。。。。。。。。

楼主(2018-08-01):
回复 楼主:

本着利于人的原则,继续完善片上加速的基本思路。
1. 预取
    设想如果程序一直顺序执行,并且CPU执行速度小于等于片上存储器吞吐量(存储位宽*读取频率),即预取策略可以实施。
     a) 预取队列个数的讨论
          “队列”定义为单次读取片上memory所获取的比特队列;
          单个队列: 单个是否满足呢?肯定不够,在当前队列还未被CPU取完毕之前,应启动新的下一个队列读操作,那么读返回后放置在里?只能放置在另外一个队列中。
          两个队列: 两个队列,刚好。下一个队列放置在其中,如此乒乓操作。
          三个及以上: 有些冗余,不需要。并且考虑到分支缓存时,增加负担。

     b) 基本策略的讨论
          以易于实施,并且保证高效率能够cover掉大部分情况,并且在出现误判时能够自恢复为目标。

2. 分支缓存
      实际并无完全顺序执行的程序,“顺序执行+分支跳转”才是程序真面目。
      所谓分支缓存,即将跳转入口处若干条指定缓存起来。
      a) 程序和数据的区分
           此处数据指的是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初始值,常量等等。
           区分的必要性: 因为通常它们放置在不同区域,为了提高效率,需要对他们进行区分
      b) 策略的考虑
           目标:应保证在第N(N>=2)次遇到同一个分支入口时零延时
           策略:如果分支命中队列A,应判断队列A+1是否也在分支缓存中,若是则预取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