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ease help for VHDL code

楼主(2017-06-28):
I don't have much VHDL coding experience, please help for the follow code
IO1 port is defined in component section
port(
...
...
IO1  : in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

at the time of calling this module, we have both RegPort_B and RegPort_C defined as output and input
respectively:
RegPort_B    : OUT std_logic_vector ( 15 DOWNTO 0);

RegPort_C    : IN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so IO1 as output I coded: in port map section

IO1 => noCon(15 downto 0) & RegPort_A(15 downto 0),
for an instance

and as input:
IO1  => B"0000000000000000" & RegPort_C(15 downto 0),
for another instance

but I got errors for both:
    55:       IO1  => B"0000000000000000" & RegPort_C(15 downto 0),
                                          ^
[Error] Actual must be a signal or port (or a type conversion on a signal or port)

and
    79:       IO1  => noCon(31 downto 16) & RegPort_B(15 downto 0)
                                            ^^^^^^^^^
[Error] Read error: trying to read port of mode OUT

please help

网友:
有点乱,能否直接上代码部分的内容截图?感觉是inout接口在例化时候的连接问题。

网友(2017-08-16):
IO1将输入和输出分开定义
    IO1_in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IO1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例化时在component外部进行三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