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宽与FFT点数

楼主(2017-06-28):
假设一个带宽100M的信号,对它做多少点的FFT才算合适。

网友:
取决于你希望的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与带宽没有关系吧。

网友:
点数越多,频率分辨率越高,计算出来的结果越准确

楼主:
频率分辨率是由采样频率,还有采样点数共同决定的。
假设采样频率Fs,采样点数N,则fft的分辨率是Fs/N。这么说就只有Fs跟带宽有一点关系。100M的带宽只能用200M以上的频率进行采样。假如是256点的FFT,那么频率分辨率竟然快到1M了,个人认为工程上都没法弄了。

网友:
fs/N;
既然你很理解这个,根据你的指标,选择合适的fs和N就行了。
带宽100M,个人认为挺宽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fs和N满足你的指标,那fft可能就不合适了,考虑其他满足你要求的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