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_max_delay和set_net_delay -max区别

楼主(2017-06-28):
求助各位大大,set_max_delay 和 set_net_delay -max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set_max_delay 是synthesis timing constraint, 意思是希望這條path synthesis 最大可以容許的delay,超過即是violation
set_net_delay -max 是STA command,意思是在max condition 時,這條net 的預估delay.
有錯請指正

网友(2017-08-14):
你认为不会影响placer吗? 有什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