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ax_delay 和 set_net_delay -max的区别

楼主(2017-06-28):
求助各位大大,set_max_delay 和 set_net_delay -max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max_delay 应该是约束net / port 上delay 最大值
另外一个 -max 应该是对setup check而言吧

网友:
你问Quartus吗?
set_max_delay是改变原有的setup关系(注意,跟它的字面意思完全没关系)
set_net_delay -max是收紧连线延时用的,是TimeQuest原创的SDC命令

网友(2017-08-14):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评论.
   但是不知道set_net_delay是否影响pla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