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双端口sram同时对一个地址读写

楼主(2017-06-28):
想请问下,如果同步双端口sram同时对一个地址读写,那么读出来的数据是之前写进去的数据还是本次写进去的?
求大神解答

网友:
FPGA生成双端口RAM时可以设置的

网友:
对于asic而言,使用mc生成出来的dp ram,同时对同一个地址进行操作会报错的。使用者在使用时规避这种操作。

网友A:
双口RAM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操作时,读出的数据不确定,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操作。上月刚解决这样的BUG。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A:
双口RAM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操作时,读出的数据不确定,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操作。上月刚解决这样的BUG。 ...

请问,同时读写一个地址,写入正常吗?

网友B(2023-12-22):
在ARM DP SRAM手册里找到一段介绍:
When collision detection is enabled:
• If AA and AB signals point to the same row, but not the same column:
— Read on port A and port B: Both reads pass.
— Read on port A, write on port B: Read and write both pass.
— Read on port B, write on port A: Read and write both pass.
— Write on port A, write on port B: Both writes pass.
• If AA and AB signals have the same value:
— Read on port A and port B: Both reads pass.
Read on port A, write on port B: Write passes, read fails.
Read on port B, write on port A: Write passes, read fails.
— Write on port A, write on port B: Both writes fail. This condition is illegal because it causes
higher power consumption.

即使collision功能enable,如果地址全部一样,也是仅仅有write功能正常,read功能错误;
也是debug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跟预期的不一致;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B:
在ARM DP SRAM手册里找到一段介绍:
When collision detection is enabled:
• If AA and AB signals point ...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口RAM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操作时,读出的数据不确定,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操作。上月刚解决这样的BUG。 ...

请问一下  我做mbist  代码用的dpsram  现在mbist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楼上的大佬提到,FPGA是可以配置的。
所以,具体是旧的数据还是新的数据,要看功能设计。
比如说流水线cache发生同时读写tag memory,这个时候就得先把tag读出来,再做判断是否可以写入。
根据这个判断结果,再决定输出是新的还是旧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