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BJT偏置电流

楼主(2017-06-28):
BJT偏置在超低电流(比如10nA)会出现什么问题?I-V特性曲线是否还能ok??

网友:
这个你要问工艺厂的,偏置电流太小的话,有可能model已经不准了。

网友:
太小了会有BE耗尽区会有载流子复合效应,导致beta及其BJT驱动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太小是多少?数量级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样的BJT做出来的bandgap有什么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确的分界点应该没有,我认为到100nA以内的电流model可能会有一些误差,除了本身process变化,需要多留取option调节去覆盖model不准导致的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险就是实际出来的电压和零温度点与仿真的有几十mV差异吧。要靠实验确定零温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说仿真和测试的误差吗?曲线的一致性会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致性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要看process是否控制得好,所以还是要看实测结果。电流越小肯定越不稳定,一致性不如电流大时好是可预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是否可以接受电流减小带来的那些trade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