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3C 协议-1

楼主(2017-06-29):
1
I3C 协议

这一章介绍I3C通讯协议的模式:

单倍数据速率模式(SDR

高速数据速率模式(HDR

HDR-TSP

HDR-TSL

HDR-DDR

值得注意的是I3C总线在初始化以及被配置的时候都是在SDR模式中完成的,永远不会进入HDR模式。

1.1
单倍数据速率(SDR)模式

这一节介绍SDR通讯协议。

SDR模式是I3C总线上的默认通讯模式,也是主要的从Current MasterSlave传输私有消息的主要模式。SDR模式也被应用于进去其他模式或子模式、状态。内建的一些功能,例如CCCsIn-Band 中断,指定动态地址以似I2CI3C转换,也用到SDR模式。

I3C SDR模式与传统的I2C协议非常相似,无论是处理过程还是条件,因此I3C与许多I2C设备可以并存。但是SDR模式也引进了许多I2C中没有的特性。当I2C处理过程以及条件同I3C共享时,SDR模式非常贴近I2C的规格。从I3C MasterI2C的传输报将会巧妙的被I3C Slave忽略。I3C MasterI3C Slave 的传输报一般不会被I2C Slave检测到,因为I2C的低通滤波器会阻止I3C较高的时钟进入设备内部电路。

1.1.1
总线配置

I3C总线可以灵活且高效的被配置到几个客户端相连的系统中。在系统结构上,适配I3C总线的设备被分为8个角色。

下图是一个示例。

适配I3C协议的设备可能有多种特性,以适应I3C总线。但是依据I3C总线的系统设计,设备上的功能并不一定会全部启用。但是,总线上每一个设备都需要使用Characteristic Register来描述它们已经启用的功能。 I3CMain Master必须在系统启动以前就获得任何传统I2C设备的特性。

每次上电的时候,MainMaster必须向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指定一个唯一的动态地址,包括自身。动态地址也确定了In-Band中断的优先级。任何连接到总线上的SecondaryMasters都必须通过CCCs来获知动态地址对应的设备特性这一信息。

1.1.1.1
I3C Device Characteristic

I3C总线的配置将依据连接到总线上设备将激活的Characteristic完成。所以特定的I3C总线上特性的设备要完成自己特定的功能必须完全依角色进行初始化。

I3C协议支持I2C协议的子集。例如,I3C可以持有静态地址,也可以支持动态地址。当设备用于全时钟速率的I3C总线时,不可以有50ns滤波器。应用I3C系统时,I3C Slave应当启用或禁用一些功能。

I3C总线的性能取决于任意一个接入该总线的I2C-only设备。因此,所有允许接入I3C总线的I2C-only设备必须与下表中的目录相兼容。

1.1.1.1
I3C Characteristic Register

I3C CharacteristicRegister描述并定义了当一个I3C设备在I3C系统工作时的功能和性能。没有I3CCharacteristic Register的设备不可以直接连接到公共的I3C总线上。

有三种类型的Characteristic Register

Bus CharacteristicRegister

Device Characteristic Register

Legacy Virtual Register

依据下面的描述,每一个兼容I3C协议的设备必须有CharacteristicRegister

每一个兼容I3C协议的设备都需要有一个BusCharacteristic Register和一个Device Characteristic Register

每一个被连接到I3C总线上的传统IIC设备必须有相关的Legacy Virtual Register。因为这些是传统的设备,所以理所应当这些寄存器也是虚拟的,例如可以由设备的驱动程序来提供这些寄存器。

Bus CharacteristicRegisterBCR

每一个被连接到I3C总线上的I3C设备必须有相应的只读BusCharacteristic Register。此寄存器描述了兼容I3C设备的角色,在动态地址分配中的功能以及CCCs。寄存器中的数据位应按下表设置。

Device CharacteristicRegister

每一个I3C设备必须想连接的总线提供一个只读的DeviceCharacteristic Register。这个只读寄存器提供在在动态地址分配以及CCCs中需要用的的信息,寄存器中数据位需按下表描述设定:

Legacy Virtual RegisterLVR

每一个能够被连接到I3C总线上的传统I2C设备必须提供相应的只读Legacy Virtual Register来描述该设备的功能。当传统的I2C设备接入到I3C总线上时,LVR提供允许的模式,最大SCL时钟频率等相关信息。

所有LVRs应该在高层的控制器中实现,在I3C总线被配置之前传输到总线上I3CMain Master中。LVR内容始终被MainMaster所持有。LVR内容也可以使用DEFSLVSCCCMain Master中传输到SecondaryMaster中。

网友(2017-07-31):
支持 后续还有吗?期待ing

网友(2017-11-04):
楼主继续加油更新啊  最近一直在找这方面资料学习,共勉。请问楼主有英文官方资料吗?

网友:
原來還有I3C,學習了

网友(2018-06-11):
这个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