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对GDS用calibredrv或者comparegds都不好使,用的是IC61,还需要什么文件吗

楼主(2017-06-29):
比对GDS用calibredrv或者comparegds都不好使,用的是IC61,还需要什么文件吗

网友:
都不好使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挺好使的

网友:
comp_gds A.gds A B.gds B diffAB

楼主:
calibredrv可以用了,但是compare_gds的命令只在最早版本的calibre可以用

网友:
尝试找到布局与布局功能

网友:
寫一個 rule file 用執行 DRC 的方式 來做 2 個GDS 的比對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 有没有具体的可以参考?

网友:
//////////////////////////////////////////////////////////////////////
//                                                                  //
//     Title     : Motofatfat  L V L                                         //
//     Revision  : 1.01                                             //
//     Written by: Motofatfat                                              //
//     For single layer ; modify layer number for check layer       //
//////////////////////////////////////////////////////////////////////

////LAYOUT PATH "newdb.gds" // ( first gds)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    "newdb.gds"
LAYOUT PRIMARY  "newdb"

////LAYOUT PATH    "olddb.gds" // ( second gds )
LAYOUT SYSTEM2  GDSII
LAYOUT PATH2    "olddb.gds"
LAYOUT PRIMARY2 "olddb"
LAYOUT BUMP2    1000

DRC RESULTS DATABASE "./gds_diff"
DRC SUMMARY REPORT   "newdb.lvl.rep"

//======================
//===  INPUT-LAYERS  ===
//======================
LAYER        L1           1
LAYER        L1001  1001

//==================
//=====  XOR   =====
//==================

diff_Layer1                  { @Compare layer        1
                XOR                1         1001
}
//--------------------
以上是 比較一個 layer 的 rule
流程是
1  讀第一個 gds ,
2  讀第二個 gds
3 把第 2 個 gds 加 1000 號 , 第2個 gds 的1 號 就 變 1001 號了
4 比對 1 號 和 1001 號 , 即 比對第一個 gds 的 layer 1 和 第二個 gds 的 layer 1
----Motofatfat 的 分隔線 ----
如果你懂了 , 就加上 你要比對的號碼 , 或許可以是 從 0 到 25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这是脚本吗?怎么使用的,只看得出应该是用drc比对图层。

网友:
前面那段 是 calibre drc rule file , 單獨存成 一個檔案
你有 2 個 gds 要比對 , 把 rule file裡 GDS 的路徑 名稱 , 修改成正確
執行 calibre drc 用剛那另存個 rule file ,執行完畢
看report newdb.lvl.rep
或是 calibre -rve gds_diff 用圖形介面 看結果
至於 calibre drc 怎麼執行 , 爬爬文 , 靠你自己摸索了
有時候 cad 人員會把 calibre 和 virtusos 的連結安裝好
那 virtuoso 中會有執行calibre 的選單
我住在 用繁體中文的地方 ,
用詞和 用簡體中文的地方 , 有時會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 说的很详细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前提是不要打开IC6的Virtuoso,就是全新的Terminal)在自己的项目下面建立一个对比文件夹,然后把需要比较的版图GDS导入进去,在Terminal进入你这文件夹路径ls显示文件里面文件 最后输入命令 如:compare_gds TOPCELL_S1.GDS TOPCELL_S1 TOPCELL_S2.GDS TOPCELL_S2 S1VSS2 -XOR

网友:
calibredrv 里不是有个tool  比较gds吗, calibre 和 ic61 又没有啥关系啊。

网友:
建议用dbdiff。
compare_gds在新版本的calibre里好像已经没有了,而且局限性太大,因为它不比较layer的datatype。

网友(2018-01-09):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己写的这个对比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  calibre 的直接指令 不用寫
新版得好像是  diffdb 指令 我還沒用到那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