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QRC错误

楼主(2017-06-29):
使用的是smic.13的库,layoutLVS通过后使用calibre-QRC,完全参照smic13给的QRC范例来设置的选择的是extracted view.
之前按照一样的方法提取过反相器,是成功的。
而服务器更新过license之后就不行了,环境变量也是跟同事配置一样的,但是我的就是出错,连反相器也不能提取了。
报错如图,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网友:
你好,我也正在研究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我碰到另外一个问题,error是base_0pnp5_bevia is not a flat edge file,请问知道怎么解决吗,如果知道麻烦简单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05-20):
请问您的QRC是什么版本,是自己装的吗?我的装上Virtuoso里显示不出来

网友(2021-03-10):
我碰到的提取成功了,但反相器无法正常工作了,发现少了三个连接关系没提取,我手动补上,用dspf可以恢复正常功能,请问大佬们都是怎么设置环境变量的,我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我QRC提取少了东西

网友:
发个161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