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ve打开svdb的窗口不显示virtual connect net的warning

楼主(2017-06-29):
高手请指教:Rve打开svdb的窗口不显示virtual connect net的warning,在以前公司会的,猜想是rev option设定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VIRTUAL CONNECT REPORT YES ,  可能是这两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加上“VIRTUAL CONNECT REPORT YES”可以的。看了svrf文件,“LVS Report Option V”也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边一般设LVS REPORT OPTION  D G S V, 方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