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 example design 假如参数修改又当如何?

楼主(2017-06-29):
当某个ip核的使用比较复杂时,我们可以选择修改它的example design来进行设计,会方便许多。但是,我们在ip 核的参数界面会看到很多参数,那么问题来了,当使用不同的参数时,我们打开的example design会不会不同?会不会适应我们修改的参数?
我隐约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说是,在ip核的参数界面,最好保持它的默认设置,按这个说法,example design是唯一不变的喽,不会因为参数的改变而给出相应的example design,这样的话,参数设置与自己的工程不相适应,则example design无法直接使用了。。
到底情况如何呢?期待大家的回复。
我用的是vivado.

网友:
楼主复杂的IP一定要在GUI中修改参数,然后用新出来的实例化接口完全覆盖掉旧的。我有血的教训。有时候修改一个参数,会引起一系列参数的变化,千万不要图方便,直接去实例化接口中去修改。到时后在哪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看什么IP了,如果是DDR的肯定要根据使用的器件调整

楼主:
扎心了,老铁。
你们没有看懂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GUI中设置不同的参数,然后弄出来的example design是否一样。我总怀疑vivado给出的example design是匹配gui中的默认参数设置;意思是你改变参数后,打开的example design与你 的参数设置是不匹配的,因为它只能给出默认参数设置时的使用参考,而不是根据你的参数设置给你一个相匹配的example design,我是怀疑。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怎样?

网友:
example design是依据你在GUI中设置的参数生成的,不同的参数生产的example design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
如您所说,感觉好智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