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序里的一句话不明白

楼主(2017-06-29):
下面的代码第一句话,红色字体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百度不到。
(* DowngradeIPIdentifiedWarnings="yes" *)

完整代码如下
//***********************************Entity Declaration*******************************
(* DowngradeIPIdentifiedWarnings="yes" *)
module gtx_test_GT_FRAME_GEN #
(
    // parameter to set the number of words in the BRAM
    parameter   WORDS_IN_BRAM =   512
)
(
   // User Interface
output reg  [79:0]  TX_DATA_OUT,
output reg  [7:0]   TXCTRL_OUT,

      // System Interface
input  wire         USER_CLK,
input  wire         SYSTEM_RESET
);

楼主:
加两句话:
(* ASYNC_REG = "TRUE" *) (* keep = "true" *)    reg     system_reset_r;
(* ASYNC_REG = "TRUE" *) (* keep = "true" *)    reg     system_reset_r2;
也看不懂。

网友:
貌似指的跨时钟域的寄存器,说明后会把两个寄存器部在一起,而且寄存器名称不被修改。

楼主:
意思是,直接忽略掉,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