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冗余校正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06-29):
最近在看着方面的资料,有一个疑问。如果不带冗余位,所有位的电容比例都是2^i,那么各位的权重就是2^i,此时输出结果可以很简单的获得,就是各位二进制权重相加,比如10位ADC,最大输出结果就是1024。
但是带上冗余位问题就来了,因为冗余位电容的存在,各位电容在总体电容中的比例不再是2^i/总电容,要略小。一些论文里面说带冗余位的数字校正直接把权重相同的相加就可以(再减去各冗余位权重的二分之一)。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越界。举例来说,ADC的参考电压是VREF,如果输入电压也是VREF,实际电路在工作的时候应该输出全1,包含冗余位在内,这样一来数字输出就会超过最大量程,比如10位ADC,可能会输出1032,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一个想法是可以把参考电压VREF做的比量化范围VFS稍大,限制数字量化结果越界,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如何处理的,还是前面我理解的干脆就是错误的?
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你好 ,这个是不会越界的,加了 冗余位相当于把原来的1024 range 要分散到超过1024,应为多了冗余位么,通过DEC模块要把这种对应关系从新装填到1024里面。就是这个关系。

网友:
不需要把VREF做的比量化范围VFS稍大。加入冗余位后VFS自然比VREF小了。

网友A:
每个 比特的对应值见小了。比如原来的msb 对应512,现在可能是495...

所以需要转化成最后的二进制。

网友(2017-12-04):
关于SAR ADC冗余校正的一个疑问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每个 比特的对应值见小了。比如原来的msb 对应512,现在可能是495...

所以需要转化成最后的二进制。 ...

权重变化之后,每一位都和原来的二进制不一样了。比如CC Liu的文章中的4位的图例仍然用2进制的权重去作比较,这个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B(2023-04-23):
您好,能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SAR ADC的时候会引入冗余位,有些文章中提到了4C 2C C C这个冗余方法,想问下您,如何将这个冗余码转化为二进制码呢。例如:4C 2C C C结构输出码为0011,此时对应电压为VREF*2/8,可是我对应于4C 2C C阵列,为使权重相等,码应该为010,但此时对应电压为VREF*2/7.想问一下这种转换是合理的吗?

网友C(2023-10-12):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SAR ADC的时候会引入冗余位,有些文章中提到了4C 2C C C这个冗余方法,想问下 ...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11-28):
应该不会出现超出量程的现象,因为比如64C处出现冗余,本位如果第一次出现错误,第二次会翻转正确,他的权重还是乘以当前的权重,冗余位的校准方式是同一个模拟量对应不同的数字码,但是数字码乘以对应的权重之后和正确的翻转结果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是不会超出量程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有解决吗,电容冗余的动态范围问题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SAR ADC的时候会引入冗余位,有些文章中提到了4C 2C C C这个冗余方法,想问下 ...

你好关于4c 2c c c这个冗余有相关文献推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