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通过,chipscope仿真不过

楼主(2017-06-29):
   求教各位,我用VHDL写了一段关于数学运算的代码, 主要功能是进行一大波数学运算,然后把结果串口发送出来.目前modelsim仿真通过,计算结果也对. 但是实际跑在开发板上最终结果却不对,使用
chipscope直接检测信号也不对.请问:现阶段我应该检查什么? 逻辑应该没问题吧, 我该仔细看看时序约束吗?

网友:
先看看STA吧,再就是仿真条件可能和测试条件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