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个基本问题,pt和icc使用man显示不全

楼主(2017-06-30):
最近有个蛋疼的问题,就是在icc_shell和pt_shell里面 man的 时候,如果 man的指令解释很长,最上面的就看不到了,请问控制这个翻页的在哪里?我用innovus就没有这个问题,看看icc_prefs等几个文件,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变量控制。谢谢啦~~

网友:
前面加上view eg: pt_shell> view man report_timing
或者打开gui,里面有选项,所有command都有

网友:
set enable_page_mode false

网友:
写入到文件里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