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qrc问题

楼主(2017-06-30):
小弟最近在研究calibre+qrc的流程,用的是ic616、calibre2010、EXT113.10,自己生成了query文件,跑qrc时,只有mos能识别,三极管、电阻、电容都会报error,error的形式是()is not a flat edge file,括号里是,query文件里一个孔的名字,例如电阻的ppres-60_rvia,希望碰到类似问题并有解决办法的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吗,还请各路大神显显神通,一周了一直卡在这,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7-10-27):
应该是input_db或者query_out文件的问题,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