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性能测试不够问题

楼主(2017-06-30):
测试遇到性能不够的问题,还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主要配置如下:
1.被测试的是ADI公司整套的测试板,包含开发板和数据采集板。
2.所用信号发生器为 是德(安捷伦)的33612A信号发生器
3.LC滤波器为网上定制的那种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的。
4.时钟源为ADI默认的开发板子上的low jitter晶振。
5.电源为民用电用电源适配器(适配器为淘宝买)转的6V 2A输入。
6.测试结果三次谐波和ADI相差很大,SNR也差点。
现在附上测试结果和ADI的测试结果,同时给出滤波器的性能图。

10M带通滤波器性能图

10M带通滤波器性能图

滤波器性能图

未加滤波器

未加滤波器

滤波前性能

测试结果(加滤波器)

测试结果(加滤波器)

滤波后性能

ADI测试结果

ADI测试结果

ADI自己测试的性能

另外LC滤波器是否会影响ADC的谐波特性?

网友:
你好很愿意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也关心你测试的进展和结果。
首先:加滤波器后 SNR 已经接近 ADI自己的测试结果,说明带通滤波器起作用了,至于没有到达人家的指标,可以认为LC带通Q指不够大,即带通还比较宽,还有又少部分噪声混叠进带内。 可以尝试更窄带滤波器。 其二,电源方面,适配器疏于DCDC,有纹波。可以用干电池代替电源,看一下噪声效果。
第三:三次谐波偏大,是否考虑芯片本身非线性问题。AD9249 16路AD 可以看一下其他路的测试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
1. 芯片本身的线性度是够的,我更换了一个中心频率为20MHz的滤波器,SFDR就能到88dB左右。但是离ADI本身的指标还是有点差距。
2. 现在有问题是,随着输入频率增加,SNR会下降,都是用的ADI自己板子上的low jitter时钟芯片。ADI datasheet的指标,是否是用demo板测试出来的?
3. 有没有什么型号的频谱仪能测量信号发生器经过滤波器之后的信号的频谱(看底噪,和谐波)。
4. 你说的电源纹波情况,我们只有国产的数字直流稳压电源,这个后面连线到了,再尝试下。
5. 是否滤波器一定要买ADI推荐的TTE Q56的?(价格太贵,想省)

20M滤波器特性

20M滤波器特性

20M滤波器特性(3dB带框5.4MHz)

20M输入滤波前FFT

20M输入滤波前FFT

20M输入滤波前性能

20M输入滤波后

20M输入滤波后

20M输入滤波后性能

现有基本测试对比

现有基本测试对比

测试对比结果

网友:
好奇问一下,你是在测ADI 的芯片还是你自己的?

网友:
好奇问一下,你们用AD9249做什么应用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9249验证我们自己的测试设备是否满足要求,后续测自己的ADC。

网友:
   你们自己也做9249?做来面向什么市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不清楚,就说和AFE搭配做数据采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贴一下 INL DNL 图吗? ADI自带计算代码有么?想看一下。从测试结果看,很有可以需要 TEE Q56的带通滤波器。测试出来的差距不大。
这种滤波器我也没用过,期待你们有这个机会,验证一下猜测。
我们用的 频率分析仪器 安捷伦 E440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