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中milkyway的问题

楼主(2017-06-30):
Create_mw_lib时,reference library出错,我的reference 路径设置是对的,为什么不能打开

Technology file /home/ichip/saed90nm/saed90nm_icc_1p9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Error: Cannot open library /home/ichip/saed90nm/library/stdcel/lib/tt1p20v25c for read. (MW-006)
ERROR : Fail to add reference library '/home/ichip/saed90nm/library/stdcel/lib/tt1p20v25c'
Error: Fail to set mw reference libraries for '/home/ichip/Desktop/AFIFO_mw.lib' (MW-215)
0

网友:
因为你没有读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打开这个库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不到reference library,路径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1-04-21):
LZ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6-13):
因为ICC没有识别到milkyway的路径,要用系统提供的,不能自己复制粘贴

网友(2023-10-10):
可以求一下SAED 90nm库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26):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是卡这个问题了,昨天也在问这个,我是打不开也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