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如何将下图中的 PAD ESD DIODE 连接到电源?

楼主(2017-06-30):
请教各位,如何将下图中的 PAD ESD DIODE  连接到电源?

如何连接vdd3r and vdd3o, gnd3o and gndr?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咋问题啊 我看不懂

网友:
请教各位,如何将下图中的 PAD ESD DIODE  连接到电源?

sch 上
1.找出雙方的位置
2.用連線其連接

Layout 上
1.找出雙方的位置
2.用金屬層將其連接

网友:
电路看起来是一支IO,左侧的diode接到pad,要用IO的powerline;右侧的信号经过antenna diode接进core,这边的powerline建议使用core power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IO 的 powerline 和 core powerline 是否要连接在一起? 如何连接在一起?

    非常感谢

网友:
IO powerline经过clamp cell接到core power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IO powerline 和 core powerline 之间如何连接?

 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楚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