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13.1的Design import中MMMC相关问题

楼主(2017-06-30):
我现在用encounter13.1版本,以前用9.1时,是添加.tlf或.lib, 现在是MMMC view Definition File,请教大家这个该怎么填呢?我通过Creat Analysis Configuration/MMMC Objects/Library Sets选择.lib,结果Design import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是设置错误?还是.lib版本太老(之前用于9.1可以)还是有哪里需要注意或设置呢?是需要问foundry厂要MMMC file吗?能否自己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助] 请教encounter13.1的Design import中MMMC相关问题

我现在用encounter13.1版本,以前用9.1时,是添加.tlf或.lib, 现在是MMMC view Definition File,请教大家这个该怎么填呢?我通过Creat Analysis Configuration/MMMC Objects/Library Sets选择.lib,结果Design import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是设置错误?还是.lib版本太老(之前用于9.1可以)还是有哪里需要注意或设置呢?是需要问foundry厂要MMMC file吗?能否自己写?

楼主:
没有高手赐教一下吗

网友:
configure file肯定是要自己设置的,看下报告显示的错误信息,一般是设置错误引起的。

网友:
1、MMMC流程至少要建立两个view,一个用来分析setup,一个用来分析hold。这是和非MMMC流程的最大区别。单独只建一个view的话,import design会失败。

2、MMMC file 不熟悉的话,可以让工具写个template出来看看。都是根据需求自己写的,foundry厂不提供。

3、把出错的log贴出来,有利于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这个mmmc,相关设置和报错我在下面帖子跟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是菜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设置这玩意,也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设置的项。我在下面把相关设置和报错粘贴出来,麻烦帮忙看看,最好能帮忙详细说明该如何设置呢,谢谢啦!

error

error

网友:
论坛上传代码好麻烦,行数显示很乱,就截图给你了,0.35um的很多文件都没有也没必要做的,照图片修改路径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原谅我实在太菜了,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这是跑的第一个项目,只用过图形界面,没用过脚本。是将你给的这些语句建成*.tcl文件,启动encounter后,在terminal中load该脚本文件吗?
2)XXX.capTbl文件foundry好像没有提供,没找到,是必须的吗?
3)res或cap后的参数{0.0}、{1.0}等是什么意思?依据什么设定的?

网友:
1.就是你界面中load的mmmc.view,
2. captbl没有提供也可以自己生成,0.35不用也可以,margin本身就比较大。
3. RC不同阶段抽取的缩放因子,你这个设置值按default就行了,具体可以man  create_rc_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按照你的提示命令,在图形界面设置成功了,capTbl没有设置,终于可以跑下去了,太感谢了还是想请教一下:如今一直是用图形界面,今后如何使用脚本的问题,我看到每次运行encounter就会产生encounter.cmd*的文件,这个文件里似乎就包含了我在图形界面里配置的相关信息命令,如果我在图形界面运行成功后,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cmd*文件当脚本文件运行?还是需要自己写成*.tcl文件?在启动encounter的Terminal运行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那个只是command 运行log,跟scripts还是不一样的,公司里找个人带你吧,不然盲人摸象学起来很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木有人带啊,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及答疑解惑,再次谢谢啦!

网友(2019-12-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能加一下联系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