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的复用是否合理?

楼主(2017-06-30):
假如有三个信号需要做FFT处理,都是做256点的fft处理。
当然可以例化三个FFT ip核,对三个信号处理;我的问题是资源不够了,只能用时间换空间;
用一个FFT来处理三个信号,该当如何?要怎么处理?存储空间够用。

网友:
你都提到时间换空间了,如果你改不了fft内部,就单纯提高时钟频率吧,原来一个fft 用10M 你用30M,相当于在同样的时间里处理三组数据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就是提高频率,然后三组数据依次使用同一个fft。
方法不错,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