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中FIR IP核的初始延时问题

楼主(2017-06-30):
最近在做滤波器,首先用MATLAB的FDATool生成了滤波器系数,201阶。然后在FPGA工程中调用FIR IP核,把系数文件导进去,输入进FIR  IP核的数据速率为2.5k,采样速率为10k,FIR工作时钟为50M。接着用Chipscope抓取数据时发现第一个送进滤波器的数据会延时10ms输出,不明白这个延时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是滤波器将10k采样数据存在一个201阶的移位寄存器中后与抽头系数做乘累加,只有当201阶的寄存器都采样到数据后才会输出第一个数据?第一张图是输入滤波器数据,第二张图是滤波器输出数据

网友:
FIR的群时延,对称的FIR滤波器来说,是阶数的一半。

滤波器个抽头的初始值为0,所有前面有一段计算稳定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昨天看了一下自己生成的IP核最后的Summary,发现确实是有clock latency 是11ms正好符合Chipscope上的现象。  同时也看了一下滤波器的数据手册,上面称这个时延为initial starup latency ,也就是滤波器的初始化启动时延,这个时延是滤波器相应的参数的函数,包括阶数、滤波器类型、通道个数及系数是否对称。不知道这个延时是不是指的群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