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17-06-30):
对于Tsmc28nm工艺而言,ss下是0.81v,ff下是0.99v. 但这只是lib里定义的电压。那对于芯片外部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看看IO pad的信息,里面有对输入电压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 ?

网友:
datasheet里不是有吗?

网友:
看你选的IO支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tabook about IO library will introduce those inform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