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前辈能不能指点下,版图上为什么栅上不能走金属,以及什么加虚设?

楼主(2017-07-01):
可是我看逆向的话,金属2在栅上走来走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楼主:
以及背栅是否可以将其去掉、、然后自己再画保护环。。当做背栅,多包围几个器件。。我看的逆向都是没有背栅的、、

网友:
有些線路 不希望 有 走線在 gate 上
我不知道 背柵 是不是指 body
如果是的話 通常只要在 30 UM 範圍內 有 body contact 即可
通常我也把 body contact 做成一圈當保護環.
( 我住在用繁體中文的地方 , 和你的用詞和有些不同 )

网友:
对于差分对什么的需要精度匹配的数不可以跨栅走线的,对于匹配要求不高的可以源极跨栅走线,同样需要精度匹配的需要加dummy保护。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