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能往FLASH里连续写0吗

楼主(2017-07-01):
FLASH原理要先擦除在些输入,因为FLASH只能由1变0,但我想将数据都写为0,是不是能不提前擦除,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不用擦除,直接全部写零。。

网友(2017-11-01):
你说的这个flash是嵌入式flash吧,可以在确定写0的操作下,不进行擦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