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im自动插件自动端口时出现^M符号

楼主(2017-07-01):
在linux中使用vim自动插件vlog_utilities中的自动端口功能时文本中就会自动出现^M符号

请教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不自动出现^M

网友:
the different carriage returns between windows system and linux system。the flag in windows system is ^M$,another is ^$.this is method to remove ^M.That is input "%s/^M//g" in vim command line.
generating ^M uses ctrl+V ctrl+M.

网友:
格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是什么格式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s 格式在 uinx 下回车符出现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s2u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