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有个语句跪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7-07-01):
xclkn clck clckn   inv  cinv=.1p
其中 cinv=.1p代表什么啊?

网友:
该模块的参数cinv取值0.1pF

网友:
这个模块内部有个参数叫cinv  看上去是个寄生

网友(2017-10-16):
  1. xclkn clck clckn   inv  cinv=.1p其中 cinv=.1p代表什么啊?

inv 对应的应该是一个subckt,这个subckt有一个名称为 cinv 的参数,估计应该是 inv 的负载电容。
其中 cinv=.1p 表示给这个 inv 传递一个0.1p的值给 cinv 参数
具体这个值是什么意思,你需要把 inv 这个subckt的内容写出来。

网友:
cinv就是反相器的电容 .1就是0.1的简写 p就是10^(-12)意思就是反相器电容为0.1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