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icense

楼主(2017-07-01):
请问,calibre2015的license生成工具在win10运行不了怎么办

网友:
也许是因为认为这是病毒而被杀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是直接闪退,根本没有运行,谢谢,我关掉防火请试试

网友:
w10本身就有很多不兼容,你可以考虑换回w7

楼主:
回复 网友B:

ye只能这样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自己也试过,换回win7就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