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617的字体怎么改变?

楼主(2017-07-02):
Rt,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可以在.cdsinit文件中加上hiSetFont语句,可以设定text、label和ciw的字体及大小,具体可以去查cdnshelp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dsinit文件中加上hiSetFont语句,可以设定text、label和ciw的字体及大小,具体可以去查cdnshelp ...

不让修改cdsinit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