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symbol时自动加@cellName和cdsTerm?

楼主(2017-07-02):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2022-12-07):
手动加呢

网友A(2023-04-04):
请问手动怎么加呢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请问手动怎么加呢

create ---L

网友B(2023-09-18):
内置的模板放在 $CDS_ROOT/tools/dfII/samples/symbolGen/ 下,复制一个最接近你需求的出来,照着格式自己修改一下,然后在生成Symbol时,选中对话框下面的“Load/Save”项,在“Load”按钮旁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Other”,然后右边的两个文本框中都填上你修改过的模板文件的路径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模板放在 $CDS_ROOT/tools/dfII/samples/symbolGen/ 下,复制一个最接近你需求的出来,照着格式自己 ...

按理来说确实有用,但是我的不知道为啥,就算切换自带的几个不同的configuration,symbol也都没有变化,很奇怪了

网友C:
请问cdsTerm加了有啥用呢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C:
请问cdsTerm加了有啥用呢

同问,也不太明白,加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调用symbol的时候,cdsterm也没有替换成端口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cdsTerm加了有啥用呢

在你跑DC的时候annotation DC电压有cdsterm就会在symbol显示这个pin的电压值,没有cdsterm就不会显示

网友(2025-04-28):
引用 网友C:
请问cdsTerm加了有啥用呢

又逮到了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模板放在 $CDS_ROOT/tools/dfII/samples/symbolGen/ 下,复制一个最接近你需求的出来,照着格式自己 ...

大佬,请问这个要复制的哪里?我复制到project下面,再create 没发现有load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