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总线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7-07-02):
请教各位大神,cadence有没有给总线自动编号的功能,256个差分信号真的已经要吐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希望能有大神回答

网友:
DataBus<25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给总线编号呢,然后总线的每个支线也得编号啊,就是每个支线编号好费劲啊

网友:
data<255:0>
把 bus expansion 选项打开
放置net name的时候就是data<255> data<254>..依次

网友:
摆器件的时候摆成I0<255:0>
然后总线也是net1<255:0>
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没有像cadence allegro那样直接批量自动生成总线编号的功能吗?这样一个一个放也太费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就不需要给支路的net命名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像楼上说的给器件也编号就好了,256个器件估计都是一样的,只要保证输入输出的编号顺序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上千个net编号,求救https://bbs.eetop.cn/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最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付费 可以教你一下

网友(2024-12-17):
请问下这里clk_p和n连接到bus上为什么显示没连接上怎么改

网友:
电路里划10根平行的wire,然后在打label的时候输入A<0:9>,打开Expand bus names 和 Attach to multiple wires选项,在电路图里点第一根线,然后有个拖动到第10根线点下,10个线都标好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