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读写eMMC速度问题

楼主(2017-07-02):
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么:对EMMC写时,发完CMD24,接着等待响应,接着写数据 和CRC,接着检测CRC状态(00101),接着 要等差不多21000个时钟(50M)data0才会拉高,直接导致写速率只有 1MB/s多点,读也是如此。遍历发现每次都这样,哪位知道问题出在哪么,十分感谢。其中箭头顺序为写读写

网友:
data0 hold 0是emmc flash在做program,这个时间长短跟你的emmc的性能相关。跟你的fpga emmc host没有关系。至于读,你再仔细看看,应该跟写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测下来,连续单块(512B)写时,速度只有1.2MB/s,连续单块(512B)读时,速度6MB/s;
那么请问:如果 连续单块(8KB)写时和连续16块(512B)写时,二者速度会不会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等条件,读都会比写快,读没有programing overhe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我现在采用x8,sdr 50MCLK,连续写入512MB的数据。写速度已经正常了。

楼主(2017-08-10):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个问题呗,EMMC我使用开放性读写,写完指定个块后发送到停止命令(CMD12),正常停止后,然后发送连续读命令(CMD18),发完芯片没有反应,这个要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个问题呗,EMMC我使用开放性读写,写完指定个块后发送到停止命令(CMD12),正常停止后,然后发送连续读命令(CMD18),发完芯片没有反应,这个要怎么解决,谢谢!!!!用仿真模型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FPGA,来北京至芯科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