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ther版图设计问题

楼主(2017-07-02):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一下,做drc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Results database file"FD_1.drc.out"
is not writable.

还有这个:
Failed to write Argus DRC GUI option file:
".CSMC018_mixRF_sali_m6_argusDRC.rul__".
Problems maybe:
1. It is not writable;
2. It is an invalid file path.

真的搞不清楚,初学者,见谅了

楼主:
翻译说是,1,它是不可写的;2,它是无效的文件路径。
应该不会是无效文件路劲,因为之前运行成功过,后面aether突然关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它是不可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被lock住了, 你看看是否有后缀是lck或者是什么奇怪后缀的文件

网友:
用aether? 学生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