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行数据变为并行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7-07-03):
串行数据位宽16位,我希望把连续的16个16位数据变成并行的,并且满足实时性,我想不出来怎么实现。因为第1个,17,33......个数据需要串行起来处理,第2,18,34....个数据需要串行起来处理.......第16,32,48......个数据需要串行起来处理。给个思路吧,是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呀?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使用16个16位的寄存器。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给你写一段伪代码,你自己琢磨吧。
首先定义寄存器存放输入进来的数据: shift_reg_s   ,这个寄存器可存放16个输入的数据。
再定义16个寄存器存放并行的数据,每个寄存器长度为你每次处理数据的个数,假如为48个吧shift_reg_p1,shift_reg_p2..........shift_reg_p16;每个寄存器可存放48个数,这16个寄存器存放的就是你需要的并行的数据。
定义一个计数器: cnt ,每次计到15清零。
process( clk )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nt <= cnt + 1;
              shift_reg_s[0] <= data_in;
              for i =1:15  loop
                      shift_reg_s[i] <= shift_reg_s[i-1];
              end loop;
             if cnt = 0   then
                     shift_reg_p1[0] <= shift_reg_s[0];
                     shift_reg_p2[0] <= shift_reg_s[1];
                     shift_reg_p3[0] <= shift_reg_s[3];
                                       ..
                                       ..
                     shift_reg_p16[0] <= shift_reg_s[15];

                     for i=1:48 loop
                           shift_reg_p1[i] <= shift_reg_p1[i-1];
                           shift_reg_p2[i] <= shift_reg_p2[i-1];
                                         ..
                                         ..
                            shift_reg_p16[i] <= shift_reg_p16[i-1];
                      end loop;
              elsif cnt = 15 then
                     c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
谢谢您。
真心不错的一段伪代码。

网友:
如果是quartus的话,在IP核中调用shift_reg IP核,可直接打到目的,时序也好点,数据不停输入,并行的数据不断输出。并行可设16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不胜感激。